求助 人机与电脑不能通信

楼主(2012-10-12):
我新买一台TK6070iH触摸屏,软件用的是EB8000.但通信不上,总报错误:请检查密码或USB连接线.请问是什么原因?
EB8000软件和USB驱动都有重装过.会是触屏的系统被破坏了吗?盼回复!

网友:
1.检查电脑驱动安装,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有无WEINTEK HMI,是否有感叹号。
2.更改触摸屏上传下载密码,点击右下角箭头---齿轮形状按键-----Security,将后面三个密码更改为初始密码111111,电脑上页正确设置上次下载密码111111
3.更换USB数据线

网友:
你的不是通讯不上,是下载程序到触摸屏不成功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试试下面两个方法:
1.更换带磁环的usb数据线
2.如果你用个是台式机,把usb插在后面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