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至极!求助高手!TK6102I始终无法与电脑成功连接!

楼主(2012-10-13):
使用产品型号为TK6102I,使用的软件为EB8000V464,软件成功安装,USB驱动程序也安装成功,但在下载时始终无法连接,提示错误信息为“请检查密码与USB下载线”。已经郁闷到凌晨了!请高手支招吧!多谢!

网友:
使用产品型号为TK6102I,使用的软件为EB8000V464,软件成功安装,USB驱动程序也安装成功,但在下载时始终无 ...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遇到的是同一只老虎.心急如焚,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遇到你同样的情况,后来解决了。时间有点久了,好像就是USB驱动没装好的问题。如果你确定你的触摸屏没有被设置过下载密码什么的,那我想应该还是USB没装好。安装程序自带的驱动程序好像不止一个吧?

网友:
1、首先确保USB驱动正常安装;
2、USB电缆规格:要求两边接口均为USB2.0以上,长度1M左右,
若环境干扰较大,可以采用带磁环的屏蔽层下载线。
3、确认软件上设置的下载密码和HMI的下载密码一致。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把usb插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