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搞问题越多--先谈计时器

楼主(2012-10-13):
我用了个计时器工作基本正常。现问题是:1.累积时间我在宏里让60来除,换算成分钟,输出显示,特别不准相差好几百分钟!数据类型是short.
                                                                     预值时间我又是输入一值,又乘60换算成秒,这样,时间到了,导出位也不动作!!
                                              有什么好的元件来实现计时和控制。
                                            2.以分钟为单位的计时器咋搞
   越搞问题越多--再说其它的:1.我在EB8000里搞了个工艺。里有起动、和停止按钮,里有一个计循环的,
                     现问题是:起动一次计了个循环,按停止工艺程序停,但在按起动,又在原来的上加了一次,我不要这样!!我想要的是在按起动,
                     清零重新开始,。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的是按停止,保持现有画面,按起动,先刷新一次画面,然后执行我的工艺成序。            用什么元件,命令,或参考说明书的那部分。。
                            2,EB8000软件的机器周期是多少??执行一个命令或操作是多长时间??
                            3.EB8000软件能和它相连接的设备都有什么啊?系统参数里有是有,全是英文,就看不懂。或着说,和它连的设备要那些要求!!

网友:
方便把程序发上来看下?

楼主:
好的!
  先把计时器放一放。急搞一工程,有问题先问问.

      1, 工艺上的数据存在U盘上,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打开?
    2,我的设备是MT-6070IH3型,在运行时,能否和计算机连接一同看工艺过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上图:若是资料取样的数据,可以用“Easy Converter”;若是配方数据,可以用“配方资料编辑器”。
2、MT6070iH没有网线接口,MT8000系列的HMI可以采用EB8000软件设置远端HMI的方式,监控远端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