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三菱FX1S如何和PC进行穿透?

楼主(2012-10-15):
MT6070IH能与FX1S进行能进行通讯,PC也能与FX1S进行通讯。在进行穿透却不能,请赐教。
连接线是:PC: 4、6、5 屏:2、3、5,用了范例穿透功能进行了设置:数据目标口COM1,9600,7,E,1;数据来源口:COM2,9600,7,E,1。

楼主:
首先,在这里谢谢大家,刚才打了客服电话,按照他们的做已经成功了。下面是他教我做的,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做法是,加两个刷新开关(刷新COM1和COM2)地址:LB9030和LB9031。

网友:
接线应该为触摸屏465对应电脑的235

楼主:
对不起,笔误,你是对的,我是这样做的,但还是不行,谢!

网友:
设置穿透通讯来源端口(LW9901)和通讯目标端口(LW9902)为2和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用范例程序中,把各个参数设置如下,它还是不行。请帮助指出还有什么参数要设置。
LW9901:2  LW9902:1
LW9556: 1   LW9550: 2
LW9557: 7   LW9551: 1
LW9558: 1   LW9552: 7
LW9559: 1   LW9553: 1
                    LW9554: 1

网友:
大家在提问时,先采用网站的搜索功能,搜索类似主题帖,节约大家的时间。
参考如下链接: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hlight=%B4%A9%CD%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