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注意事项

楼主(2012-10-16):
为了让主机可以比较"从容"地切换到接收状态,从机接收到报文后不应该马上回答,而要至少等待双方约定的一个时间(比如20ms),这其实也应当是RS-485通信的一个参数。
    使用全双工RS-422就没有这个问题。
    有一些RS232到RS485的接口转换器需要用RTS信号来控制发送和接收状态切换,由于PC机很难像单片机那样精确地判断最后一位从移位寄存器发出去了(单片机对有的UART可以用中断,或者笨笨地定时+查询标志等方法),所以经常发生下位机收不好最后一个字节或者上位机收不好第一各字节的情况。有人采取上位机正常报文后面加无用字符(比如0xFF)的办法来凑合。
    虽然现在有RS232到RS485的收发自动切换的转接器,但它内部其实是用单稳态触发器来实现的,为了适应不同波特率,切换仍然有一个延迟,波特率较高的时候下位机回答太快仍然有可能第一个字节出错。
    所说的20ms只是一个举例,根据波特率等情况当然可以适当改变。但是,正规的RS485规约应该要规定这个帧间空闲间隔的(比如IEC870-5规定是33bit)。
    实际通信的实时性主要由轮询的间隔以及超时的处理来决定,附加几毫秒的延时并不很重要。实际使用RS485通信最常遇到倒就是收发切换的问题,要想解决好,一是上位机从发到收的切换要尽量快(尽可能使用UART硬件自动控制RTS、发送完成中断或者精确定时),二是下位机要略位"宽容"一点。

一、如何布线走线走得好,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干扰的影响,提高通讯的可靠性,但我们在实践中往往对此认识不 足。如为了走线方便,把网线放在电源线的线槽里,或在天花板走线时经过日光灯等干扰源,这样走线是不对的。实际上干扰源对相邻网线的干扰,主要是通过磁场 和电场的作用,按照电磁理论,干扰源对网线的感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网线离干扰源那怕远离10厘米,网线受到的干扰都会明显减弱。综上所述,走线应遵循两个原则:远离电源线,日光灯等干扰源;当网线不能与电源线等干扰源避开时网线应与电源线垂直,不能平行,并采用质量高的双绞线走线。 二、PC 机与多台收款机联接方式485卡和ECR都有两个485接口。多机联网应遵循原则,即从PC的485卡的其中一个485接口连到第一台ECR的其中一个485接口,然后从第一 台ECR的另一个485接口连到第二台ECR的其中一个485接口,然后再从第二台ECR的另一个485接口连到第三台ECR,如此类推。最后在PC的 485卡和最后一台ECR的另一个485接口接上 120Ω 匹配电阻(此匹配电阻在485卡内配有两个)。 三、联机的数量由于卡上,下拉电阻出于抗干扰的考虑,减少了电阻阻抗,使75176的负载增加,导致联机台数减少,因此建议超过10台以上收款机时,应该考虑使用两个网卡,两个串口,联成两个网络,减轻网卡的负载。 四、通讯速率通讯速率快慢在我们通讯系统中是以波特率的高低来衡量。龙飞收款机的通讯波特率可以在9600、19200和38400之间选择,我们选择的原则是:距 离短可以选择较高的波特率,距离长则选择较低的波特率。当我们选择较低的波特率时,如果发现比正常速度(同样波特率相比较)慢得多,很可能线路已受到干 扰,数据校验经常出错,不断重传,造成通讯速度娈慢,此时应检查网络是否采取本文所提到的抗干扰措施,同时还可以采取提高通讯波特率的方法,以快速通过线 路的方式,减少干扰的影响。 五、线型的选择RS485是采用平衡式(差分式)线路,对同时出现在两条信号线DATA+和 DATA-的干扰有较强的抑制能力,当两条线绞在一起时,对通讯各种分布参数耦合过来的干扰信号则可平均地分配到这两条线上,因此对RS485的平衡式线 路而言,用双绞线可获得抗干扰能力。因此,建议采用无屏蔽的双绞线,如果有条件可采用屏蔽双绞线,但屏蔽线两端要接好地,才有屏蔽效果。如果距离较短,可 采用一般的电话线。如果线中有多股双绞线,应采用其中一对双绞线;如果距离较长时,网线的电阻不容忽视,网线存在的电阻会使信号衰减,降低网络通讯的可靠 性。因此距离较长,应选用铜芯较粗的绞线,理论上讲一根线两端电阻不应超过80Ω。六、注意接地目前,有相当部分PC机在使用 时,电源并没接地。主要是电源没有接地,或电源插座没有地线,从而造成PC机地线与地之间往往有几十伏以上的漏电电压存在,这个电压很容易就引入网卡或收 款机中,从而导致网卡或收款机通讯损坏。因此,我们要求PC机需要良好的接地。保证网卡或收款机的正常工作。

第一章 澄清几个概念: 概念一: 485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其实只是485总线结构理论上 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得传输距离达到1200米.一般是指通讯线材优质达标,波特率9600,只有一台485设备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1200米,而且能通讯并不代表每次通讯都正常.所以通常485总线实际的稳定的通讯距离远远达不到1200米. 负载485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径过细,转换器品质不良,设备防雷保护,波特率的加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概念二: 485总线可以带128台设备进行通讯.其实并不是所有485转换器都能够带128台设备的.要根据485转换器内芯片采用的型号和485设备芯片采用的型号来判断的.谁低就谁的.一般485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 32台 128台 256台. 理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径越细,线材质量越差,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强这些都会大大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概念三: 485总线是一种最简单 最稳定 最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应该是: 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型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 通讯质量是需要根据施工经验进行测试和调试的. 485总线虽然简单,但必须严格安装施工规范进行布线.
第二章 严格几个施工规范: 485+和485-条数据线一定要互为双绞.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最好.不采用双绞线,是极端错误的.485总线一定要是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杜绝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没有接地,要小心.接地良好时,可以确保设备被雷击 浪涌冲击 静电累计时 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保护485总线设备和相关芯片不受伤害.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以免强电对其干扰.
第三章 几种常见的通讯故障: 通讯不上,无反应.可以上传数据,但不可以下载数据.通讯时,系统提示受到干扰.或者不通讯时,通讯指示灯也不停地闪烁.有时能通讯上,有时通讯不上.有的指令可以通,有的指令不可以通.
第四章 推荐几个调试方法: 首先要确保设备接线正确,且严格合乎规范.
共地法: 用1条线或者屏蔽线将所有485设备的GND地连接起来,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设备之间存在影响通讯的电势差.
终端电阻法: 在最后一台485设备的485+和485-上并接 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中间分段断开法: 通过从中间断开来检查是否是 设备负载过多 通讯距离过长 某台设备损害对整个通讯线路的影响等原因.
单独拉线法: 单独简易暂时拉一条线到设备,这样可以用来排除是否是布线引起了通讯故障.
更换转换器法: 随身携带几个转换器,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转换器质量问题影响了通讯质量.
笔记本调试法: 先保证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是通讯正常的设备,替换客户电脑,来进行通讯,如果可以,则表明客户的电脑的串口有可能被损害或者受伤.
第五章 提出几个建议和忠告: 建议用户使用和购买门禁厂家提供的485转换器或者厂家指定推荐品牌的485转换器.门禁厂家会对与其配套的485转换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并且会单独要求485厂家安装其固定的性能参数进行生产和品质检测,所以和其门禁设备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杂牌厂家的485转换器.
严格按照485总线的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杜绝任何侥幸心理.
对线路较长 负载较多的情况采用主动科学的有预留的解决方案.如果通讯距离过长,建议如果超过500米就采用中继器或者485HUB来解决问题.如果负载数过多,建议如果一条总线上超过30台就采用485HUB来解决问题.
现场调试带齐调试设备.现场调试一定要随身携带几个确保以前可以接长距离和多负载的转换器 一台常用的电脑笔记本 测试通路断路的万用表 几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