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威纶通的驱动哪儿有的下

楼主(2012-10-18):
买了一款TK6070ik型一直无法驱动,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驱动方法:电脑与触摸屏用usb线插上后,弹出安装向导,安装路径指定在EB8000的usbdriver文件夹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写入了程序,但是右下角提示PLC no response,我参数设置的也是对的,一直就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屏和plc分别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