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与FX1n-24MR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2-10-20):
本人特别白痴  怎么搞也没有搞成功  向师傅们请教  我用的是网上买的USB-SC09-FX编程电缆  USB口线安装驱动后可以上传和下载PLC梯形图  但是用EB8000在线模拟  怎么搞也不能模拟控制PLC的Y输出点  请师傅们帮助我编个简单的控制Y点输出的梯形图  和EB8000控制PLC的Y输出点的工程图  我没有触摸屏只有PLC   就想用电脑在线模拟学习  还有就是这种模拟USB的编程电缆端口应该怎么设置  先行感谢了

网友:
1、USB转的COM口,在PC上更改为COM1.
2、EB8000-增加FX2N驱动类型--添加“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Y0。
3、在线模拟时,不要让plc软件监控plc。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又搞了2小时  还是没有成功  我真晕了

网友(2012-11-23):
我也没弄成功!不知道为啥!我用的是FX1N 14MT的plc,刚刚接触很迷惑啊!

网友(2013-06-09):
我用EB8000与三菱PLC连接  在线模拟,别的都对了 ,就是不能驱动PLC的输入口。

网友:
触摸屏不能对PLC输入点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