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地址偏移

楼主(2012-10-20):
我想实现一个地址偏移的功能!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例如:我想读取RWI90的值,接着读取RWI190的值,再读取RWI290的值…………………………

不知道怎么样去实现

GetData(g[0], "Local HMI", RWI, 90+pianyi, 20)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
通过宏指令这样也可以。
或者使用索引寄存器,实际地址=设定地址+索引寄存器数据
索引寄存器INDEX0数据通过系统寄存器地址LW9200 来给定

网友:
上面说的两种方法能不能说详细点啊?谢谢啦

网友:
short pianyi ,a
GetData(pianyi, "Local HMI", LW, 9200, 1)
GetData(a, "Local HMI", RWI, 90+pianyi, 1)
类似于这样,当LW9200值为0时,读取值为RWI 90,LW9200值为100时,读取值为RWI 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