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或等于的宏指令请教!

楼主(2012-10-21):
short a[10]
GetData(a[0], "YUDIAN AIBUS", Parameter, 1#21, 1)

if (a[0]=4) then
a[1]=1
end if

SetData(a[1], "Local HMI", LB, 10, 1)

end macro_command

我的意思是:如果a[0]=4,的话,那么 a[1]=1
编译时出错:错误C1和错误C7,不知道以上的宏指令少写了什么?

网友:
short a[10]
GetData(a[0], "YUDIAN AIBUS", Parameter, 1#21, 1)

if (a[0]==4) then
a[1]=1
end if

SetData(a[1], "Local HMI", LB, 10, 1)

end macro_command
少写了一个等号。

楼主:
谢谢了,没有仔细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