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窗口

楼主(2012-10-22):
我想弹出一个提示!
如果我现在出现了一个数据变更,变更前我提示是否确定变更,弹出这样的一个窗口提示,窗口上再设置一个确认键之类的,按下这个确认键之就修改数据,同时这个弹出的窗口关闭,怎么办呢》?

网友:
弹出窗口是由一个bit来控制。关键是确定数据变更与控制弹窗bit的关系。
以输入数据时,根据是否要变更数据,提示相应操作为例:可以参考附件。
注意:工程文件中,50号键盘窗口“ENT"功能键更改为“位状态切换LB0”;添加了一个“直接窗口”由LB0为ON控制弹出11号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