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功能码3X数据高低换位问题

楼主(2012-10-23):
看手册讲,在使用MODBUS RTU的时候,5X与4X属性一样,只是在读取双字时进行了高地位交换,现在有一个MODBUS设备,用的是3X(04H功能码)的存储器,我测试了一下,读出的数据需要高低换位,不知要怎么才可以做到?现在的数据是(HEX)4AF70001,我需要的是00014AF7

盼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可以换用5X来测试一下

楼主:
5X不行,发出的功能码是03H这和4X是一样的,读取的和3X不是一类寄存器
3X发出的功能码是04H
一个是保持寄存器,一个是输入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用宏指令来把高低位对调

楼主:
看来也只能用宏指令了,谢谢!

楼主:
已经做好了,谢谢

网友(2013-11-21):
已经做好了,谢谢
引用 楼主:

只有用宏指令这个办法么?LZ是怎么解决的?说下思路呗

网友(2014-10-30):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嗯,又学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