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离线可以联机不显示

楼主(2012-10-24):
float A[2]
GetData(A[0], "MITSUBISHI FX3u/FX3G", D, 0100, 1)
A[1]=A[0]*A[0]/100*0.0029+2*A[0]/10
SetData(A[1], "Local HMI", LW, 0, 1)

LW0中无显示计算结果
将GETDATA(A[0]       )改为LW数值输入后
LW可以显示计算结果
PLC为3G
D100的数值可以在屏上显示

请指正

网友:
A[1]=A[0]*A[0]/100*0.0029+2*A[0]/10,你把这句分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