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或者PC配方传到触摸屏

楼主(2012-10-24):
触摸屏已经下载好程序了,但是我想要通过过配方的方式,将U盘或者电脑里的数据传送到触摸屏上,但是不是重新下载整个程序,只传送数据,不知道能否实现,希望版主稍微讲点如何实现的过程。我找了帖子有只说了触发式资料传输,但只是这个按钮控件啊。谢谢啦

楼主:
另外,如果能的话,用说明格式文件做?EXCEL还是??

楼主:
有案例希望发一下nisunsun@163.com

网友:
如图:采用USB下载线方式,点击“project manager”--下载--勾选配方数据,然后浏览“rcp”的配方文件,下载即可。
另U盘方式:将建立在U盘的工程文件文件夹添加history文件夹,然后在history文件夹中添加recipe文件夹,最好将配方rcp文件存放在recipe文件夹即可。
U盘操作方式:U盘连接HMI后,根据提示选择下载历史数据(非工程文件)。
rcp文件编辑工具:配方资料、扩展存储器编辑器。调用方式:“project manager”--配方资料、扩展存储器编辑器。

楼主: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2014-05-21):
真的是很复杂,就不能说配方存到U盘,然后到屏中选择这个文件,确定后就更新配方?而且也不是比较通用的格式,如果说我要做个上位机软件生成配方数据,然后通过U盘下载到屏中去要怎么办?

网友:
支持楼主,赞一个.本人正在做一个这种项目,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