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和泉Micro Smart系列PLC通讯连接

楼主(2012-10-25):
问题描述:MT6056与和泉Micro Smart系列PLC无法通讯连接。
解决思路:
1、查看用户PLC配置,CPU型号为FC4A—D40S3,配有一个8针圆头编程口;FC4A—HPC3通讯模块。
2、PLC端设置如下图,端口1为编程口通讯设置,端口2为通讯模块参数设置,均采用默认的维护协议。软件中PLC型号选择FC4A—D40X3。

3、触摸屏参数设置如图:

4、通讯线:HMI的1、2分别连接PLC RS 485 2W的 -(B)、+(A)。可以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