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

楼主(2012-10-25):
TK6070iK在使用EasyBulider8000下载DEMO实例时,到72%提示下载错误,无法载入字体,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错误?

网友:
是TK6070IK吧?
1.先到设备管理器中检查触摸屏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2.如果是台式机下载程序请插入台式机后面的USB口上。
3.跟换屏蔽性能好一些的USB下载线。

楼主:
是输入错误,型号:TK6070IK,昨天测试了XP系统,也是下载不成功。USB下载线是好的,新建一些功级,如果不带字体的,就能下载,有带字体,下载就错误了

楼主:
更换一条相当好带屏蔽功能线,总算下载成功了。建议在出厂配置的时候,配置好一点的下载线,还有在资料里也重点提示一下。
另外,开发工具太老了,建议开发新版本,方便用户使用。

网友: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台式机要插后面的USB口。

笔记本的话重新安装下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WEINTEK HMI的选项,更新驱动,手动指定路径到EB8000文件夹下的USBdriver文件夹。

换线。使用那种带屏蔽层磁环的USB下载线,线的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米。

网友:
现在最新的软件版本时V4.64a,在下载中心里可以下载。

网友:
型录上都没有这个型号呀,求助各位英雄,这个TK6070IK与TK6070IH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IK只是比IH少了一个电源隔离保护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