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6070IH 与 FX2N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10-25):
希望有热心人士可以帮忙一下,本人发现MT6070IH连上三菱FX2N(PLC)时,COM指示灯一直在闪烁,但屏幕显示PLC NO RESPONE。请问是什么回事,要怎样设置HMI和PLC?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参数设置是以下模式:

网友:
把FX2N连接到电脑上进行在线模拟时,可以如上设置,当需要把触摸屏程序下载时,FX2N的接口类型必须选rs485 4w(这个是双工的,2w的是单工的)
参数设定  推荐  选项  注释
PLC 类型  Mitsubishi FX0s/FX0n/FX1s/FX1n/FX2
PLC 接口类型  RS485 4W
传输速率  9600
校验  Even
数据位元  7
停止位元  1
PLC 站号  0
上述设置还必须和PLC的通信设置相同(据悉参考三菱手册D8120、D8121设置通信端口的参数和站点)

网友:
可以按上图中的参数设置来连接,连接方式要选择RS-485 4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485的线,用RS232的口,要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谢谢您的帮忙,我再试试。回复 3# 2002hn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