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2-10-25):
MT6070ih在线模拟用USB-CIF31能否和CP1H通信吗?

网友:
从查到的资料看;USB-CIF31是USB到RS232接口转换器,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USB接口仿真成传统的RS232串口(俗称COM口),这个接口只是简单虚拟出一个串口,和标准的电脑232串口是一样的;因此不能模拟。
使用USB-CIF31  再加上 MT6070iH和CP1H的通讯电缆可以在线模拟。

楼主:
能告我使用一条什么型号的通讯电缆可以直接通讯?急急!

网友:
使用PLC的编程电缆可以直接在线模拟。

楼主:
但系我的PLC系CP1H,用的系USB编程通迅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