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STM32通信成功后一直在循环读取指令,没用触摸屏也在读取

楼主(2012-10-26):
如题用串口检测软件,检测到触摸屏一直在给STM32发送读取的指令,没用触摸屏是也在发送怎么让他停止啊

网友:
使用自由协议还是MODBUS协议通讯?
如果是自由协议检查宏指令的触发条件。
如果是MODBUS协议,使用的是指示灯元件、位状态切换开关、数值输入显示等元件是会一直发送代码读取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用的是MODBUS协议,那这样的话只能用自由协议了,请问你有相应的例子吗?有关宏指令的。谢谢。急用呢。

网友:
网站的下载中心 ---文档下载里有宏指令的说明书。
               ---范例程序里面有自由口通讯范例程序
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4-05-24):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STM32和触摸屏通讯使用的是什么芯片MAX232还是MAX3232

网友:
请问你也在做HMI和STM 32之间的通讯吗?你做得怎么样了、我现在也在弄,线连起来了,但是不显示数据。求帮忙。我QQ是1114717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