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PLC反应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26):
这样设置。再用程序读触屏的LW450。。再判位置值。再读相应PLC内容。。
结束。。慢。有时按三、四次无法取得PLC数据。。有时又一次就能取值。。望解决。特急

网友:
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能是你的触摸屏与PLC通信有超时现象导致运行慢

楼主:
PLC定没超时。因为我在各小段都放了WDT上去。D8000也写到1000了。。超时PLC是没法运行的。

网友:
你所有的临时变量改成全局变量试试看

楼主:
解决了。是这触屏的问题。。触屏更新变量的速度比自身触发的宏更慢。。所以我在宏内读500次LW变量。就有百分百的一按就能取PLC的值了。。PLC只读一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