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通讯

楼主(2012-10-27):
各位高手:
     如何利用触摸屏的一个com口读取一台PLC的数据后通过另外一个com口发送到另外的一台PLC中,2台PLC的品牌不一样,请高手赐教!

网友:
通过定时式资料传输或者触发式资料传输,来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分别设置2个不同PLC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