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类型为Modbus rtu 2W下的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2-10-27):
我用的是MT506MV,和变频器通讯,宏指令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int i
i=100
set data(i ,6x_binPLC ,100 ,1)
提示plc encoding method is not supported
问题出 在哪儿,应该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
setdata 中间没有分割。

楼主:
我试了一下,问题不是出在这里,而是6X不对,不知为什么?难道MT506MV不能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

网友:
你这个直接采用多状态设定元件设定为常数 即可。

楼主:
管理员同志,能说得详细一点吗,最好有个例子我看看。谢谢,刚学宏,还是理解不透

网友A:
没有叫你用宏,你这个直接采用多状态设定元件,方式设定为常数,此例为100即可。

网友(2013-07-09):
管理员同志,我是初学者,能不能把这个过程详细写下来啊。还是不能实现

网友(2019-06-14):
引用 网友A:
没有叫你用宏,你这个直接采用多状态设定元件,方式设定为常数,此例为100即可。

有没有关于modbus rtu
与单片机通讯的案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