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按键的开关,使另一组按键显示和不显示

楼主(2012-10-29):
用一个按键的开关(功能:自动/手动),自动的时候另外一组功能开关不显示(不使用),当手动时候,一组开关显示,并允许使用。

网友:
在元件的属性里找到安全---“生/失效”选择启用,设置好控制对应的位状态即可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这里更改PLC名称里面的变量,可以控制你想要控制的元件的出现或者不过用,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是的 就是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