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数据组成的配方传送后有问题

楼主(2012-10-29):
每组配方包括VD 浮点数和VW无符号整数,HMI(TK6070IH)与PLC(S7-200)互相传送配方后发现,如果目标地址是VD格式传送,则VW格式数据错误,如果目标地址格式选为VW格式,则VD 格式数据错误。应该是高低位位置互换的原因。请厂家解决!!

网友:
传输时注意区别地址空间。VD双字空间、VW单字空间。

楼主:
但传送数据是用触发式数据传输,是一整块,一整条记录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