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宏触发窗口

楼主(2012-10-29):
我想用宏指令触发窗口。如何处理的。。

网友:
用PLC控制元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知道了可以顺便告诉我不?catd.love@163.com

网友:
直接窗口和间接串口

网友:
元件-PLC控制-新增切换基本窗口,给设定的寄存器赋值即可切换。如:你想切换至13窗口,那赋值13即可。

网友(2012-12-11):
这个就是PLC自动来切换画面的功能

网友:
屏先设好要控制的LW寄存器

网友(2013-07-03):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管理员,用PLC控制可以操作直接窗口吗?就是在画面上直接弹出一个定义好的小窗口,谢谢!

网友:
PLC可以控制直接窗口的弹出的。

网友(2016-11-16):
我也不明白怎么控制直接窗口弹出,有知道的麻烦发点资料到QQ244024675邮箱,小弟感谢拉

网友:
您好  直接窗口是需要设置一个控制位 控制状态还有弹出窗口的;比如LB0 ON弹出15号窗口  这样只要给LB0 ON的信号就会弹出15号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