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入字符串

楼主(2012-10-29):
想密码名称用英文输出。但找不到输入英文的元件和变量

网友:
注意发帖规则:此主题主要是宏指令。
另输入字符可以采用“字元输入元件”,键盘选择60号键盘。

网友(2013-10-14):
回复 网友A:

    我的只能输入2个字符,如何输入多个

网友:
在地址编辑栏中,设置字数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