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XH和ABB AC500 PLC的MODBUS TCP通信

楼主(2012-10-30):
请问MT8104XH和ABB PM564-ETH如何进行modbus tcp通信?
我的设置是这样子的:
但是通信不上。。。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楼主:
已经通信上了。。呵呵。。谢谢大家了。。把那个modbus sever直接删掉就可以了。。可是我一开始就是那么弄的啊。。可能那时候PLC设置不对吧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A:

    怎么通讯上的啊? 我用的ABB PM554-T-ETH 的PLC, TK8070IH的触摸屏,想用modbus TCP/IP通讯,不知道如何对应PLC地址和触摸屏软件的地址?
PLC的M区地址不应该是MX MB MW MD, 而触摸屏软件PLC类型选择modbus TCP/IP的后出现的设备类型0x 1x 该选哪个,地址如何对应?

网友:
不同的设备类型对应不同的MODBUS 功能码,这个可以在软件使用说明书上查到。

各地址类型和ABB的PLC如何对应的关系,咨询下ABB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