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多显示改变单显示元件。。焦点就是定在新的上

楼主(2012-10-31):
很超惨。。查资料又看不到。我把多显示元件改变单显示元件。想位置和大小都一样。但新加的单显示元件就是焦点。没法使旧的多显示元件为焦点。这样同步大小功能就用不了。一个个改。改五十几个元件。。丙

C9 是旧的。。C10是新的。。如何把C9变成焦点。

网友:
先选择其他所有的,再按住电脑的CTRL键,选择C9即可;确保上图中C10的4个红点落在C9即可。

楼主:
你确认是这要操作。。但我为何按住CTRL后。再点C9。。是取消C9的选择。只保留C10的。

楼主:
知到了。。是接住CTRL后。点二次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