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按天统计历史数据触发记录下来值的总和

楼主(2012-10-31):
怎么按天统计历史数据触发记录下来值的总和

网友:
采用PLC或HMI 的宏指令来在做;触发一次,把前次结果累加;然后在每次开机时,将昨天最终数据传至第二天,参与累加即可。

楼主:
我也想过这么做,但每天第一次开机,或者0点时把前一天的触发记录并归零,但第一次开机或者0点有什么内部变量来表示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