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怎么控制PLC

楼主(2012-10-31):
想让触摸屏来控制PLC输入点接通,譬如点触摸屏上一个位状态按钮,让PLC的X000有输入,怎么实现啊

网友:
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是这样试的,但是在屏上点了之后,PLC的X000端子并没有反应,是不是还要设置哪里啊?新手请教啊

网友:
呵呵,我也新手呀。我也刚发了个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200。做开关一样没反应。

网友:
大家首先想想,输入点能控制吗?
我触控一下HMI,能够把外部输入的X点的线给接上?
HMI只能控制输出点或PLC的内部辅助触点;输入点只能显示对应的状态,目前接通还是断开;

网友:
任何一款触摸屏,所能控制的,只能是PLC的内部的辅助继电器,是无法控制外围实际硬件接线输入的端子的。

网友:
输入点先接一个内部节点再接逻辑,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遇到他一样的问题,请哪位高手能做个详细的程序讲解一下吗?拜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