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反编译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02):
请教各位‘我用EB500V274编程软件从MT560触摸屏上,上传了一个EOB文件,然后对它反编译后,出现“LIBRARIES INCLUDING:”,然后就卡住了,请问怎么解决呀?是软件有问题吗?请教!

网友:
应该是506的触摸屏的。可以重新反编译一次。若方便也可以上传至此或联系400 888 0872 帮你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MT506MV的触摸屏。非常感谢呀!我又换了一台电脑,又重新上传,反编译的好几次都是同样的问题!附加内是这个程序,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此工程文件有问题,不知是不是真的从HMI上传的,文件大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