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2-11-02):
请问一下各位,下载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和D29.自由口通信协议示例到触摸屏,用电脑的串口助手测串口,有数据返回吗?

网友:
这两个是独立的示例。D29下载到HMI可以模拟给电脑发数据。若是51单片机示例,需要分别下载到单片机和HMI,单片机做从站,HMI连接单片机或者电脑串口助手模拟HMI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后才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触摸屏就没有数据返回,而且我的串口设置都是与程序里面对应的,两个程序都没有数据返回,我用串口线试了一下串口,没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串口线,母头-母头,也没有问题;
我又用示波器打了一下RS232通信的端口,没有数据流过来,我真的很郁闷,跪求版主解答啊

楼主:
求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哎 一切还是靠自己,解答 TK6070IH的触摸的RS232的通讯端口是 695 哎!!!

网友:
通讯端口的阵脚定义,并不是和PC侧那样,是定义死的。不同的厂家,或者相同厂家,不同型号的产品,通讯端口的阵脚定义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