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用宏指令进行数据传送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short a[2]
GetData(a[0], "Local HMI", LW, 10, 1)//当在LW10被写入数值时,LW11也被写入同样的数值.
(a[0]==a[1])
SetData(a[1], "Local HMI", LW, 11, 1)

end macro_command

我想让LW10里变化的值,传送到LW11里面。编译通过了,LW11就是没有数?我对宏指令不太懂!请高手看一下,我上面的那个地方写的不对!

网友:
short a[2]
GetData(a[0], "Local HMI", LW, 10, 1)//当在LW10被写入数值时,LW11也被写入同样的数值.
a[1]=a[0]
SetData(a[1], "Local HMI", LW, 11, 1)

网友:
对的
反了
现在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