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错在了什么地方呢?

楼主(2012-11-02):
买来一块威纶通TK6070IK触摸屏进行调试,学习两天后做了个小程序实验一下
我做的是用PLC控制交通灯的小实验,PLC用的是三菱FX1s
编好程序,下载,连接PLC和触摸屏
参数设置和界面如图,
但是,调试的时候总是显示PLC通讯中断,如图所示

结果

结果

求高手知道,谢谢!!!

楼主:
木有人答复么?高手,你们在哪儿呢...

网友:
PLC和触摸屏的连接线要正确,通信的参数也要选对才行

网友:
PLC 端口设置和 MT一样吗?你可以去下个MT与PLC通信的例子看看,这里就有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42

网友:
先看一下屏的说明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检查一下com1的线路连接是否正确。第二步,再检查设置方面是否正确。

网友:
设置本机PLC而非远端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此处已经改正,但仍然不通。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说明做的参数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线除了问题。触摸屏和PLC连接线是一头DB9,一头圆口422,直接接到PLC的编程口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吧,和上面是一样的问题,还是接不通。这是在网上找到的测试通讯的实例。你试试能不能通啊。麻烦你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发现问题如下。
程程序的问题,在下已用屏幕跟plc亲测。与屏幕。plc。线。无关
解决方法如下
重置plc类型即可

网友:
触摸屏型号是不是选成了MT6070IH.应该选择TK6070ih。
PLC设置为本机。
RS485 4W。
COM2   9600  E  7  1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高手指点,您说的正是问题症结所在,现问题已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问题已经解决,是HMI属性设置错误,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

网友:
TK6070通讯口COM1是RS232口,COM2才是RS485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