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变化一次,计数一次,如何实现?

楼主(2012-11-03):
打算画面上画个“运行”指示灯,再画个计数器,运行一次(比如400004的第2位变化一次),计数一次,请问如何实现?是不是要宏指令才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
太感谢了!已搞好。另外下面语句为何要写两次?
SetData(n, "Local HMI", LW, 0, 1)
我将n写入rw可以掉电保存,请问rw有没有写的次数限制?最多能写多少次?

网友:
FLASH 存储器读写寿命是10万次;
此读写次数指的是FLASH里每个存储单元的寿命,而非整块FLASH的寿命。这样虽然有写入次数限制,但配合均衡读写机制,会避免对Flash的同一区域作频繁的读写动作, 尽量让Flash每一个区域均衡被使用, 也就是存放同一笔数据时并不是每次都读入到相同位置,因此整个FLASH的寿命将会相当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误,只要写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
  GetData(a, "Local HMI", RW, 10, 1)
  a=a+1
  SetData(a, "Local HMI", RW, 10, 1)
end macro_command
一年计数300多万次,这样能用吗?会不会把RW10写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RW寄存器一分钟保存一次的,而且是数据有变动的时候才保存的,所以没有关系的,如果需要强制保存的话,可以把LB-9029置ON来保存。

楼主: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