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10 与 lb10 地址之间有相互影响吗?

楼主(2012-11-03):
lw10 与 lb10 地址之间有相互影响吗?比如说:由于地址编号一样,而只是类型不同,请问这两个地址有关联吗?  在实际编程中会如何处理同一个编号不同地址类型?请有经验的讲讲,  我在写的程序,由于用的地址比较多,  总是不知道怎么分配编号,有时候用过的都不清楚了 ,所以觉得还是没找到窍门,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 就是在用的地址多了,应该怎么规划地址编号呢?

网友:
LB与LW是相互对立的寄存器。应用的时候只需区别相同的寄存器地址没有重复应用即可。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lb10 和 lw10直接不会有直接影响 是吧?

楼主:
那么 在实际编程中会如何处理同一个编号不同地址类型?  我在写的程序,由于用的地址比较多,  总是不知道怎么分配编号,有时候用过的都不清楚了 ,所以觉得还是没找到窍门,请帮忙指点一下。看了说明好像有个地址标签库的概念,不知道好用不?
谢谢

网友:
LB与LW是不同的寄存器,相互可以独立使用。
关于地址的应用可以实现简单规划使用点数,然后最好采用连续地址使用。若不清楚自己使用了什么地址,以防忘记可以单独写出已经使用的地址。
另外也可以采用HMI的地址标签库:自定义标签名称,以名称选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以为跟PLC 数据类型一样 LW10包括LB10。。。
   学到东西了。

网友:
没有关联的
呵呵 哥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