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对欧姆龙的plc 输出端控制,还需要plc做哪些设置或编程吗?

楼主(2012-11-03):
用此屏怎么实现对欧姆龙的plc 输出端控制,还需要plc做哪些设置或编程吗?

网友:
设置好通讯参数后,可以直接控制输出点的。

楼主:
在官网上关于欧姆龙控制的那个实例中,为什么屏控制的点是w0.00,而不是I0.00, 在我的plc程序中没有用的w0.00,那么我可以直接控制I0.00吗?   还有我的I0.00是由外面的物理开关控制的,请问我能用屏和物理开关同时控制?I0.00吗?

网友:
外部输入是不可控的。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