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取样如何获取160字符的数据

楼主(2012-11-04):
我要将PLC收到的短信,保存到触摸屏中并显示出来。
短信内容一般都是160个字符的,长短信会更长。
怎么才能把整条短信取样并保存和显示呢?

网友:
HMI的资料取样一个通道设置的字串型最多为30个字,所以需要做多个通道的资料取样,然后结合历史数据显示元件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