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威伦TK6070iH与台达ES/EC的PLC设定问题

楼主(2012-11-05):
在威伦TK6070iH与台达ES/EC的PLC做时间参数设定时,PLC用的是计数器,用的是D数据,屏上用的连接也是D地址,可以写入,就是从新上电后触摸屏上的数据要从新设定,请问要上电后要保持上次设定的数据要如何编写程序,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采用plc具有掉电保持功能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