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地址列表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12-11-05):
请问这里面的原件地址列表,就是对应下面8个数值输入元件,原件地址列表是怎么整出来的?

网友A:
这是设置了群组功能。设置方式:编辑--群组。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了群组功能。设置方式:编辑--群组。

请教一下有什么可以批量修改元件地址的方法吗?比如几百个相同的元件,一个一个改地址工作量太大了。文字标签用文字库可以导出Excel,在Excel里等差数列直接把文字标签做出来再导入回去,但还要一个一个的去选,也非常麻烦。后来又看到个用文字库里状态来动态显示的,还没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