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485模块连接三菱FX3U连不上

楼主(2012-11-07):
目前需要通过FX3U-485-BD模块使触摸屏与PLC通讯, 但连不上, 显示" PLC no response",!!!

设置情况如下:
1.检查了FX3U的PLC的设置,把串口设置为9600,n,8,1,  站号为0,  超时1秒;
2.触摸屏设置: 添加类型FX232/485BD, 接口类型485 2w, COM1, 9600,n,8,1,  PLC预设站号为0, PLC地址整段间隔5; 专用协议1
3.串口线对应: 把DATA- 接到RDB和SDB,  DATA+接到RDA和SDA.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PLC端需要选择专用协议的。具体设置及连接线信息可以参考: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10 PLC连接手册P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