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反应迟钝 按了几秒才出现画面

楼主(2012-11-08):
你好  我的触摸屏为什么反应迟钝  按了几秒才出现画面

网友:
首先,你工程内是否有导入较多的图片,并确认是哪种格式;EB8000软件支持BMP,JPG,GIF,PNG等格式,不同格式的图片对于通讯速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中BMP格式能最快提高显示速度;
其次,图片是否是以原始尺寸导入,拉大或缩小图片均会影响CPU处理速度;
再次,通讯波特率,宏的执行方式,操作者的编程习惯(如同一窗口地址连续或间隔很大),等都会影响到显示速度;
具体受哪方面问题的影响,你可以把工程上传上来,一起交流讨论。

楼主:
你好还有触屏的点击不灵敏,点一下 一下子上升了十几个 相应的降速也有这种现象?求解

网友:
你说的那个画面?

楼主:
那里除了初始页面没有断续现象  其他页面都有反应迟钝现象  都是点了功能键后,陆续的出现画面,大概需要三秒到五秒   严重的是运行页面的升降速,好像会自动点击似的

网友:
你修改下此处。把此处改为默认值5,也建议各位坛友,在设置工程参数,尽量不要修改一些默认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