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不执行

楼主(2012-11-10):
short b
GetData(b,"LOCAL", lw, 9030, 1)
SetData(b, "LOCAL", LW, 1, 1)
end macro_command
在显示框里的数值一直没有变化。。我把lw-1改成rw-1还是不行。

楼主:
解决啦。。在系统设置里勾上“启动初始化宏指令”就可以啦

网友:
宏指令写好后,要设置执行方式才可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