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位状态设置中的“自动执行”“手动操作”问题

楼主(2012-11-10):
手动,自动.jpg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不是很清楚,
想知道怎样做自动执行,

网友:
比如在开关类型中的设为ON,设为OFF,复归型,转换开关,这几种类型需要在画面上做一个对应的触控区域才能触发这些按键,这些属于手动操作
比如窗口打开设ON,窗口关闭 设ON等,这些开关只要对应窗口打开就能动作,属于自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