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文字显示

楼主(2012-11-11):
老师们TM6070iH触摸屏怎样制作文字显示

网友:
在软件的画图选项中,有文字元件可以调用

楼主:
你好,你所说的是文字元件嘛,我是要在一个显示元件里显示文字。

网友:
那元件的标签选项,使用文字标签,可以显示元件文字

楼主:
谢谢yydlh的指导,先在我用了一个多状态指示灯,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