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1200 plc如何与MT6070iH通信

楼主(2012-11-12):
哪位知道siemens s1200 plc(含CM1241 RS485/RS422两个通信模块)如何与MT6070iH通信?
知道的话,麻烦讲解下,谢谢!

网友:
S7-1200一般采用以太网通讯,MT8000系列的HMI可以直接连接通讯。若与MT6070通讯,需要其串口通讯模块是支持什么协议,若为MPI或MODBUS,则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
S7-1200一般采用以太网通讯,MT8000系列的HMI可以直接连接通讯。若与MT6070通讯,需要其串口通讯模块是支持 ...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试用过Modbus rtu 通讯,但不成功。所以才来请教,不知论坛哪位用过MT6070ih成功与siemens S1200 PLC通讯

网友:
你参考下此贴: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extra=page%3D1
将帖中通讯板CB1241 RS485更换为CM 1241,并更改程序中的硬件标识,一样可以通讯上的。

楼主:
我之前也是在程序也是这样做的,但没有通讯成功,不知道线有没接错,我采用的是RS485 2W线,MT6070ih端接是1、2号管脚,CM1241接的是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