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图问题

楼主(2012-11-12):
老师们好,我用S7-200与威纶通触摸屏, 在S7-200里有VW8、vw18、vw28 三个数据想在触摸屏了用一个历史趋势图显示出来,这个要怎么做?  我按照手册,在资料取样先增一个资料取样,选择了PLC地址为VW8,然后在里面的通道里定义1个16位 有符号数据, 然后又增加一个资料取样,选择PLC地址为vw18..然后和上次一样。    然后我在画面里调用趋势图,可是一个趋势图里只能有一个数据。    我也看了,好像是通道的问题,可是现在的疑问是:资料取样里地址只能定义一个,如果里面的通道增加,就是说在通道定义3个都是16位通道,那么我猜测 按照PLC地址应该是VW8,VW10,VW12。那不能实现VW8 VW18 VW28在同一个趋势图里显示!  老师,我现在迷惑了 请解?  还有威纶通怎么隐藏元件?

网友:
可以通过宏指令将VW8  VW18  VW28发送到连续的地址去中取样,或者你直接使用VW8 VW10 VW12三个地址。
元件的隐藏可以通过安全功能的  打开/关闭 (生效/失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就不能直接选择不连续的地址吗? 我在资料取样的数据来源那看到有个地址标签的 ,这个可以作为不连续的地址用吗?

网友:
这个数据来源地址为多比资料取样的首个地址,其余的地址会通过增加通道自动指定为连续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