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遇到一个事件显示的问题!有点急!不胜感激!

楼主(2012-11-13):
我用的TK6070iH的触摸屏,用事件显示元件来做一个报警的历史记录,只要每有一次报警就在里面有个记录就可以!
打个比方:做了十个事件,事件登录里我用的位地址来触发,比如说第一个事件内容为数字1、第二个为2、依次到10!按次序一个一个地触发它们,如果慢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按次序一个一个显示出来(1、2、3、4。。。、10),但是只要稍微快一点就会变成这样(1、2、3、8、7、6、5、4、9、10),排序会部分颠倒,其中(7、6、5、4、)在屏上显示的事件发生时间是一样的!
希望能得到哪位高手的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1、事件显示元件即可满足需求“只要每有一次报警就在里面有个记录”。
2、报警显示的时间取决于报警何时触发,若只是模拟显示效果,注意报警触发时间。若两条或多条触发报警同时触发或几乎同时触发,HMI上显示的时间就会差别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