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 PLC与EB8000的搭配使用的几个问题咨询

楼主(2012-11-13):
1、是否支持通过在电脑上 模拟运行S7-300 PLC来和EB8000模拟运行通讯来测试画面效果的?
2、S7-300的变量表以及DB块中的数据能否有直接的转换导入到EB8000的功能?
3、PLC类型是Siemens S7-300/ET200S (Ethernet),
   设备类型中的DBnBit和DB0Bit等有什么区别?n和0 1 2.。。。。?一般都DB0Bit 等等类型吧 n代表啥子?
               MD_Anyaddr、DBn、DBDn、DBDn_Anyaddr也是如此疑问。

谢谢指教

网友:
1、支持在线模拟。
2、EB8000可以直接读取PLC中的数据,即DB块的数据可以直接在HMI画面上显示。
3、DBnbit:n可以为0-4096;DB0bit:只是DB0中的bit。DBn 需为偶数使用(间隔2的倍数);DBDn需为4的倍数使用;DBDn_Anyaddress无需一定按4的倍数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另外可以直接将S7-300PLC中的变量表导入到EB8000变量表中吗?还是必须自己手动编辑成excel 然后导入啊?

网友:
在添加PLC设备后,可以选择“导入标签”。支持导入dif文件或aw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 很方便。谢谢。
PLC的DIDO AIAO M都可以自动导入到EB8000了。
DB中的数据自己编辑下 再导入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