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数值输入自动清零

楼主(2012-11-13):
有三个数值输入元件    怎么实现当一个元件输入数值时   另外两个元件自动清零  急求解答   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用宏指令应该很容易实现。可以在数值输入元件的一般属性中设置“通知”,用这3个位信号去触发宏指令,在宏指令中判别将非输入的元件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这种方法用一次的时候可以触发宏指令   但是输入两次以后怎么触发宏指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   多谢哈

网友(2019-11-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   多谢哈

两次以及两次以后是怎么触发的?

网友(2021-01-27):
可以用触发式资料传输

网友(2021-08-04):
不用宏指令,在元件下叠加个复合多功能按键,新增2个多状态设置,写入其他2个元件地址,常数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