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13):
以前在一台机器上做了程序和触摸屏组态,现在想把触摸屏里的东西上传到电脑上来重新编辑一下,结果上传下载的密码忘记了,各路高手,你们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吧触摸屏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么?触摸屏型号是TK6070IH。

网友:
你好,如果你的触摸屏系统设置条隐藏了而你自己又不知道上传密码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

网友:
TK6070IH,可以先看看HMI背部黑色塑胶遮盖的跳线,若是短接在第二个跳线上(用来隐藏系统设定列),可以将其拔出短接到第四个跳线。重启HMI,然后进入系列设定列,默认密码111111,若可以进入就可以重新设定下上传、下载密码。否则就无法上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我知道了,去试试